对接皮带卡料解决方案

楼主(2022-07-06):
如图所示3段对接皮带,在输送袋装粉料的过程种容易跑道皮带两侧和对接处的缝隙中,导致物料袋撕破,有什么好的简易的方法加以改造,使其输送顺畅不卡阻。

网友:
中间加个固定导向板,可以防止卡在缝里。你这是码垛线吧

网友:
高度错开,一阶一阶往下。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上游挡板做长一点,搭到下游挡板上?

网友:
立边往外折一下,在立边护板上固定上通长的PVC带,带的下边略高于传送带面。不然接触到了摩擦力很大

网友:
可以加排塑料小轮子

网友:
跑偏主要看辊子加工精度,厂家调试水平。其他没啥好办法,本体不好,加什么都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护栏太多了,每个输送机不要那么长护栏

网友:
观察下超市里平的那种电梯,两侧的挡板是在输送带上,两侧挡板间的距离要小于输送带的宽度。输送机与输送机之间可以用牛眼滚珠过渡或者高度差来过渡。

网友:
中间加一个过渡的滚动滑板就行了

网友(2022-09-16):
对接处护边不要向内凸出来,直接直过去会好些吧

网友:
折边角度太大了吧,小一点,比如10度试一下。

网友:
二段输送带增加重合段,二边挡料板宽度小于皮带宽度,调整好防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