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工作车间,如何解决电控箱凝结水问题

楼主(2022-07-06):
车间3度左右,湿气大。
设备是与机架做一起的整体式电控柜,目前长时间使用后,出现凝结水,空开跳闸现象。
请教下这种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
抽湿机呀

网友:
配台除湿机?

网友:
双层电箱,配置电柜除潮器。
您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配台除湿机吧

网友:
湿气大除湿啊

网友:
电柜专用空调了解一下,可以降温除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