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的扭矩和惯量

楼主(2022-07-06):
如题,负载为一个圆盘质量50KG,惯量为2000kg*平方厘米(0.2kg*平方米)左右,最大角加速度为40兀(50mm内加速到2圈/S);
计算出来最大加速扭矩为25.12NM;
伺服电机我选的是1.5KW的,额定扭矩为8nm,转子惯量为17.8*10^(-4);

减速机选用3:1的,然后伺服电机出口到减速机转轴采用的是2:1的同步带传动;

1.这样的话,负载的惯量折算到电机端应该是除以3的平方还是除以6的平方呢?
电机的额定扭矩经过减速机增大了扭矩这里增大的扭矩是按3倍还是6倍算呢?

总之计算惯量和扭矩时系统时按减速机的3:1计算还是按6:1计算呢?
同步带的减速2:1对惯量和扭矩也有增大的作用吗?

2.  50毫秒内,负载从静止加速到2圈每秒,也就是说伺服电机加速到2*60*6=720转/分钟;

这个不知道实际转动起来会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是频繁的加减速(1秒一个周期,1个周期内走电子凸轮曲线)需要注意些什么? 伺服肯定

要配刹车制动电阻吧,其他还要注意些什么?

3.如图为需要走的电子凸轮曲线,大概曲线就是如此,0.5秒内完成180°旋转,然后停歇0.5秒,以此循环旋转;实际曲线肯定要进一步修饰,设计出合理圆滑的凸轮曲线,实现速度加速度阶跃度的最佳优化;

这个电子凸轮主要就是要跟随一根主编码器,还请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

网友:
选型是从减速机开始,计算负载需要的转速、扭矩、重量,之后按选型手册查合适的电机。没有从电机开始选的,1是算起来麻烦,2是算出来的结果不能用

网友:
惯量按减速比6的平方计算。扭矩按负载扭矩除以减速比6计算。另外,转速也不是这么算的,加速对于我们来说,一般是0.2秒,但更多时候是还没达到额定转速就已经到位了。你这个加速时间只有0.05秒,应该讨论加加速度了,已经超出我的认知。最好咨询下伺服电机厂家。

网友:
围观,这速度,不敢想

网友:
惯量按减速比6的平方计算。扭矩按负载扭矩除以减速比6计算,不过要乘个安全系数,一般1.5-2,0.05的加速时间也可以做到,不过要选用低惯量高响应伺服电机,可咨询供应商,还有这种高响应系统整体负载与电机惯量比不要超过5,有的甚至3以下,不然会有精度与响应时间问题,刹车电阻

网友:
40Pi的加速度你1.5KW绝对不够,就冲你这一点参数规划得不对,节拍也不定对,成本自然上升,结构变大,体积增加。再思考思考下

网友(2023-07-26):
感謝大大我也想知道來這可以增加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