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怎样设置显示缩略图

楼主(2022-07-06):
昨天发了一个贴说怎样显示CAD缩略图,刚才发现是电脑装了CAD和CAXA,虽然是用CAD画的图,但文件夹显示的是CAXA的缩略图,现在要就设置显示CAD的缩略图,要就改变CAXA缩略图的显示,这个要请教社区大侠,先谢谢

网友A:
好像是将此类文件的默认打开软件改成CAXA,显示的就是CAXA的缩略图,默认是CAD显示的就是CAD的缩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将此类文件的默认打开软件改成CAXA,显示的就是CAXA的缩略图,默认是CAD显示的就是CAD的缩略图

虽然变成了CAD的缩略图,但显示的缩略图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B:
1️⃣选择一个DWG格式文件,
2️⃣然后在选中的文件上右键,弹出快捷菜单。

3️⃣在快捷菜单里选中[打开方式]左键点它。

4️⃣从打开方式中找出AutoCAD软件,打开文件。
5️⃣AutoCAD打开DWG文件后,全局视图,保存,关闭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选择一个DWG格式文件,
2️⃣然后在选中的文件上右键,弹出快捷菜单。
3&#65 ...

变的缩略图都没有了,只有图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的缩略图都没有了,只有图标了

您在AutoCAD打开后,用AutoCAD编辑修改一下DWG文件。
改一下显示,图标显示方式。

网友:
用AutoCAD软件生成个DWg文件,应该能缩略图显示出来。

网友:
记得好几个地方要设置过的,没有全部设置好仍然显示不了缩略图的

网友:
右键,查看,中等图标。出来的是略缩图

网友:
空白处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