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螺母没有设计反牙,如何防松?

楼主(2022-07-06):
设计的时候,旋转方向和螺丝方向相反,所以没有设计反牙。。现在轴的旋转方向改变了,导致螺母和旋转方向相同,螺母容易松动 ,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螺母松动?

网友:
螺纹胶可以不

网友:
止动垫片,螺母连轴一起打销,螺母上侧面打螺纹装顶紧螺丝;方法多的是

网友:
4楼说的有道理,螺母侧面做螺纹孔装顶丝

网友A:
螺纹只有左旋和右旋,反牙的意思是螺纹乱牙了。

网友:
螺纹胶,双螺母

网友:
用两个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只有左旋和右旋,反牙的意思是螺纹乱牙了。

那叫乱牙,滑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只有左旋和右旋,反牙的意思是螺纹乱牙了。

一般说的反牙就是左旋螺纹

网友:
锁紧螺母,双螺母,螺纹胶,或者几种方法一起上

网友:
防止惯性松动,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