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这种情况下428链条承受的拉力

楼主(2022-07-06):
做一个农用履带机械,类似这种:
由于想方便使用一些现在的器械,而没有使用履带专用变速箱,而是使用了手扶拖拉机的121变速箱:

由于不是专用的变速箱没有内置转向制动,
现在是在输出轮轴上装一个直径160mm 38齿的链轮,通过428H链条链接制动装置.

428H链条据查极限拉力在14~20KN,也不知道准不准确。

机械自重2吨,履带宽度230mm, 接地长度1400mm, 两条履带外间距1200mm.

当转弯时,一边履带保持动力另一边失去动力时,失去动力的那边通过链条被制动装置刹住不动,

这时链条承受多大的拉力?

昨天试行驶,由于变速箱的转向离合卡了没能脱开而转向制动又动作了,链条崩断。

而当时使用的只是一台170F汽油机。

网友A:
肯定不行吧,这是小摩托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吧,这是小摩托车用的。

能不能帮算一下?我不是机械专业的。

网友(点评):
这个要知道你的传动系统才知道呀,减速比,力矩。

网友(点评):
我以为可以根据重量和接地面积和转向半径加上链轮的半径算出来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算一下?我不是机械专业的。

我以为可以根据重量和接地面积和转向半径加上链轮的半径算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