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型交叉滚子导轨

楼主(2022-07-06):
请问下有没有可以定制的弧形交叉导轨供应商

楼主:
这种类型的 不是平面的

网友A:
去淘宝问问,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问问,应该能找到

没有 问过了 尺寸都做不了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问过了 尺寸都做不了这么大

如果是新研,看是否可换个思路

网友B:
可搜一下“南京工艺装备有限公司”,这是国内北方一家做导轨的专业老公司。

网友(点评):
南京不属于北方吧

网友(2022-12-20):
引用 楼主:
这种类型的 不是平面的

要做几根?预算多少?
demaixin@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搜一下“南京工艺装备有限公司”,这是国内北方一家做导轨的专业老公司。

做不了的,南工艺不是所有的导轨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