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及减速机选型

楼主(2022-07-06):
已经知道了负载的扭矩和转动惯量等参数,减速箱用的是5:1,伺服轴跟减速箱轴之间同步带连接是2:1,所以整个系统的减速比是10:1。问题来了,负载的转矩折算到电机端是除以5还是除以10呢?  负载的惯量折算到电机端是按减速箱的减速比折算还是把同步带传动的减速比也考虑进去呢?

网友:
扭矩10,惯量100

网友:
扭矩的比值跟减速比是一致的,惯量是减速比的平方。

网友:
册那,你这题型没变,数值变了。你是搞毕业设计

网友:
扭矩10 惯量100

网友:
可以前来馥融传动来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