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流风机(混流风机)

楼主(2022-07-06):
学习下混流风机的结构

“斜流叶轮内部流动极为均匀、圆滑,涡流损失较少。主要是因为斜流通风机气流从轴向逐渐变为斜向进入流道,从叶轮出口出来后缓慢变成径向。这使斜流风机内部流动损失较少。此外,由于叶片的设计符合三元流动规律,这既能保证风机入口的冲击损失小,又使风机出口压力及速度在宽度方向保持均匀,在设计叶轮时,可提高气流相对速度,进而提高风机效率。所以,斜流风机具有很高的效率,尤其在小流量状态下,斜流叶轮保持了较高的效率。此外,与离心风机相比,斜流风机的噪声更小。这主要是因为斜流风机内部流动比较均匀,涡流损失较小,气流不易分离。”

外观与轴流类似,结构上我分析主要区别是:前端进风口为锥形,后端增加有导风叶片,叶片符合三元流动规律(这玩意搞不懂)

望大佬科普科普。

网友:
有实物的专利吗!?

网友A:
能达到离心风机的风压吗?

网友:
子午加速轴流风机,也是一种应用比较广泛的风机,应该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同一般的轴流风机相比,气流在子午面内被加速,说人话就是出口尺寸减小引起气流加速,风压系数高,接近离心风机。你这个图示应是斜风叶风机,外壳扩张,轮毂比大。
设计过一种吹风机,按教科书介绍,3D打印过一套子午加速的风叶,可能功率小,或是叶片设计不佳,没感觉到比正常轴流风机更好的效果就没有采用,只是尝试感受了一下,没有作过进一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达到离心风机的风压吗?

一般是介于离心和轴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