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接机接入氮气保护气

楼主(2022-07-06):
在焊接过程中出现焊坑,有时候会出现保护气短暂停顿情况,或者没有出现氮气保护气暂停情况,时不时焊接防爆阀轨迹好多焊坑

这种的就是焊接后出现鼓包

这种的就是焊接后出现鼓包

这种就是焊坑

这种就是焊坑

网友:
大单体电池吗?

网友:
很不错的分享 采购西门子PLC系列产品 可以看看我

网友(2022-11-09):
兄弟,你这个方形电池盖板防爆片焊接工艺调节好了嘛,这个产品联赢这里可以问问,他们有做过,工艺调节的不错,我现在遇到圆形盖板连接片激光焊接时,氮气量已经通到10L/min了,但是焊缝表表面还是发红,感觉像是氧化,偶尔还有气孔焊渣,这个你这里有没有经验

网友:
你这个焊坑我不清楚铝材这里的情况,我焊接圆形盖板0.2厚度的时候,我氮气开太大,高气压容易炸掉焊池,然后如果表面有杂质,焊接的时候和金属离子蒸汽会形成黑烟,影响后边激光束效果,产生间断性不良,可以加一个大概40cm的大口吸气,让焊烟及时吸走,或者氮气流量微调到能吹走焊烟,还有压块的排气一定要做好,这个很影响焊接时有色烟雾的排出

网友(2023-01-29):
焊接速度控制的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