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低版本的图纸模板可用于高版本吗?

楼主(2022-07-06):
以前一直用的Inventor2012版本软件,现在换成了inventor2021,以前用的inventor2012用的desigen date 里面的工程图模板、零件、组件模板、材料库、外观库等可以直接移植利用低版本的吗(现在用的inventor2021),目前直接用的时候会报错,如:样式冲突,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高版本可以向下兼容 低版本的不能兼容高版本   我用的14的模版 移植到了16版上面用的

网友(2023-02-05):
打开保存一次就可以用了

网友:
可以  移植

网友(2023-03-22):
新版本安装完后有个移植提示,没有你打开2021,工具,然后选择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