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下,保持理性消费

楼主(2022-07-07):
在抖音上买了两套链条拆装器一直用不上,使用时对准链条用力一扭顶针受力部分就打滑了!
原因总结:1.螺纹部分与针尖受力部分不同心
                2.顶针设计太细,承受力度不够
                3.链条没有固定夹具,受力时跑位

网友:
不如用水泥钢钉冲。。。。

网友:
如果是在车间找钳工师傅十分钟搞定

网友:
这种的话;大号的螺纹往下压住链条;当然中间的孔要比铆钉大才行。然后再拧小号的螺纹压出去就不会跑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他不会用

网友(点评):
对的,明显是大的压牢,小的顶

网友(点评):
中间的孔比铆钉大一点点最好了

网友:
感觉没啥用

网友:
设计了两个螺纹你用了一个螺纹!

网友:
楼上的说出了真相:不会用!!!

网友:
建议和台虎钳配套使用

网友:
你用错了吧?应该是大的固定链条小的螺杆顶出的吧?

网友:
先将一端磨平,顶针就能轻松顶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