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中电机选择

楼主(2022-07-07):
我现设计曲柄15mm,连杆172mm的曲柄滑块。滑块自重2KG。
现电机转速17转/min。
我选择60电机,扭矩3NM,转动惯量840g*cm2,连接10减速比的减速机 可行吗?
滑块的转动惯量怎么算?

网友A:
没读懂,是电机没接是17r还是接了减速机之后是17r
我理解的是接之后是17r
那么;
1.负载转到电机的扭矩是3nm,摩擦系数按0.9,你这个电机刚刚够;刚刚够是不行的,加个10比的减速机很可以,加个5比的减速机就行了;
2.速度,如果原本的电机17r,那减速之后就是1.7r,这个速度……如果是原本是170r,减速后是17r,速度你看着办;
3.你这个机构的问题,会有死点,如果冲不过去,那你这个机构就废了;
因为有死点,这个机构时间长了,轴承磨损太大;

建议:
机构做成偏心的,减小死点带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读懂,是电机没接是17r还是接了减速机之后是17r
我理解的是接之后是17r
那么;

谢谢了,我发的确实有问题,确实是减速之后17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