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工程图转PDF

楼主(2022-07-07):
使用软件自带的工程图模板打印是正常的,然后我自己制作了一个工程图模板,进行工程图的制作,使用批量打印PDF后就不显示图框及内容。

网友:
哦。好怪哟。

网友:
大佬灌的一手好水

网友(点评):
看破不说破~

网友:
仔细比较原模板和自己改的模板,看看是图层设置问题,还是字体问题。

网友:
字体库不全吧

网友:
图层关闭了?

网友:
转PDF的一个字体可能有问题

网友:
字体缺失了,我昨天也这样,安装了一些字体就好了,SW有提示的,按照提示去吧对应的字体下载好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颜色的问题  把所有颜色选为空白

网友:
转PDF问题一般是字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