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体加热到180°后,要风冷降温70°/3分钟,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2022-07-07):
铝壳(Φ260×250mm )加热到180°后,要风冷降温70°/3分钟,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如果使用风冷,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
这个是图片,大家可以看下

网友A:
感觉这个算不准,我们做了一个风冷,是两条链条线,产品放到载具上,然后空调吹,加几个大风扇吹。

网友:
首先要低温的冷风(冷水降温的新风),然后风机的风量和风速尽量大,具体计算反正我不会,我们国外同事也不会,都是经验为主

网友B:
请问下是3分钟铝壳从180°降温到70°,还是3分钟降低70°,铝壳110°。

网友C:
我知道密闭情况下,150-160°模具,用20°水冷5秒,-0.6bar真空30秒,能冷却到60-70°。这种最靠谱就是实验,做好记录

网友B:
给你个方案参考:通过调节压缩空气和液氮的流量来降温,液氮温度极低,我想应该能满足要求,原料好找,温度也可调。

网友(点评):
直接用空调吹呗~~~~~~···.

网友:
这时候就可以来一波flow  simulation了

网友D:
铝壳质量,铝壳比热,算降3度散发多少热量,算每分钟带走多少热量,根据风吹过铝壳的表面积,风速,算算空气分子,被加热多长时间,能带走多少热量,然后需要多少个空气分子,然后算算需要多大的空气密度,推倒出铝壳表面的气压。再外下,不知道怎么搞了,空气流动,什么伯努力方程,气流这玩意儿太不可预测了。

网友(点评):
以上纯属瞎说,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壳质量,铝壳比热,算降3度散发多少热量,算每分钟带走多少热量,根据风吹过铝壳的表面积,风速,算算空 ...

兄弟你太厉害了,说了些我不知道的,还是谢谢了

我自己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算不准,我们做了一个风冷,是两条链条线,产品放到载具上,然后空调吹,加几个大风扇吹。

我们有流线式的冷却炉,但是我们是70°之后再进冷却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是3分钟铝壳从180°降温到70°,还是3分钟降低70°,铝壳110°。

降到70°,不好意思,少了一个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密闭情况下,150-160°模具,用20°水冷5秒,-0.6bar真空30秒,能冷却到60-70°。这种最靠谱就是实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方案参考:通过调节压缩空气和液氮的流量来降温,液氮温度极低,我想应该能满足要求,原料好找,温度 ...

谢谢,大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方案参考:通过调节压缩空气和液氮的流量来降温,液氮温度极低,我想应该能满足要求,原料好找,温度 ...

你的方案,我想想还要费氮气,不知道客户同不同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有流线式的冷却炉,但是我们是70°之后再进冷却炉

为什么要70°以后再进冷却炉?

网友:
这种情况,计算的再好,都不如量产前,试验调整,确定工艺。

网友F:
强迫风冷,空气进行冷却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70°以后再进冷却炉?

70°之后机壳(尺寸收缩)和定子基本已经是过盈配合了,这个70°是客户给的,现在90°也差不多可以保证过盈,悬臂吊(内撑定子)吊装到冷却炉机壳是不对掉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迫风冷,空气进行冷却处理。

有没有什么强力的风冷方式,现在我们是使用涡流管来降温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70°之后机壳(尺寸收缩)和定子基本已经是过盈配合了,这个70°是客户给的,现在90°也差不多可以保证过 ...

从180°降到70°为什么不能用冷却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180°降到70°为什么不能用冷却炉?

我要先降温用悬臂吊调到回流线式的冷却炉里(现在已经是这样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要先降温用悬臂吊调到回流线式的冷却炉里(现在已经是这样做的)

用冷却炉冷却温度和节拍都比较好控制,我以前为美芝和东风日产设计过很多工件热套后的回流式冷却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冷却炉冷却温度和节拍都比较好控制,我以前为美芝和东风日产设计过很多工件热套后的回流式冷却炉

我们有冷却炉,但是在进冷却炉之前要降温怕会掉下来,现在设备已经做好了,主要事项补救下温度降不下来的这种问题

楼主:
有大神指点迷津吗

网友G:
自己实验吧 实验出真知  自己实验出来的东西回牢牢的记住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实验吧 实验出真知  自己实验出来的东西回牢牢的记住一辈子

嗯嗯,好吧,我自己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H:
进风量无极调速加红外测温构成PID控制,如果风量受限制可考虑降低进风温度(涡流管制冷,半导体电子制冷啥的措施),其余什么理论simulation,有限元流场啥的只能作为设计参考,真要按理论来就很复杂了,热交换,热辐射那些公式加起来几页纸写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风量无极调速加红外测温构成PID控制,如果风量受限制可考虑降低进风温度(涡流管制冷,半导体电子制冷啥 ...

半导体制程,也考虑过
你说的是不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风量无极调速加红外测温构成PID控制,如果风量受限制可考虑降低进风温度(涡流管制冷,半导体电子制冷啥 ...

谢谢大哥的指点

网友I:
楼主,涡流管冷却的效果如何,问题解决了吗。了解学习下

网友J:
Ansys Icepak了解一下,用过大半年,还买了书和光盘,不过现在都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Ansys Icepak了解一下,用过大半年,还买了书和光盘,不过现在都忘光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涡流管冷却的效果如何,问题解决了吗。了解学习下

没,客户有嫌弃声音大,不好伺候

网友K:
前端用轴流风机+吸风循环系统,后端再用空调风幕吹,可以测试下(可以拿气枪试试需要多久),测试时录个视频再带把测温仪,把结果发给客户看看,这样客户也放心给你们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指点

是的,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前端用轴流风机+吸风循环系统,后端再用空调风幕吹,可以测试下(可以拿气枪试试需要多久),测试时录个视 ...

好的,谢谢老哥,指点

我看下

楼主:
今天重新找了一个新玩意,冷却枪,制冷能力和我原来用的差不多,但是噪声比原来的小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可以替代,因为设备已经做好发给客户,不希望在有很大的变动,所以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达到客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