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如何自创toolbox零件

楼主(2022-07-07):
求助:solidworks 如何自创toolbox零件时,显示有0个可能配置,如何增加配置。

网友A:
插入 表格 手动生成不同配置,不同配置下不同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 表格 手动生成不同配置,不同配置下不同的数据

如何插入表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 表格 手动生成不同配置,不同配置下不同的数据

大师,如何插入表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