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形状的钣金成型件,SW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22-07-07):
像这种形状的钣金成型件,SW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用钣金部分画

网友(点评):
点赞,等于没说

网友:
这种是成型,在sw不是一般的折弯钣金了。。。

网友(点评):
对,这种模具成型的东西因为不能展开,所以根本没必要用钣金方式画

网友(点评):
可以展平算材料,,,,,不能作为加工尺寸。

网友:
SW钣金功能,整一个成型模型,然后用压凹命令

网友:
Design Library——forming tools

网友A:
在钣金建模里面导入模具。。。
我最近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钣金建模里面导入模具。。。
我最近学的。。。

成型工具也画不出来

网友(点评):
这根本就不是成型工具画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