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压阀串联和并联同时使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7-07):
(溢流阀和单向阀并联组成的)背压阀串联和并联同时使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自己的看法说下,两个背压阀并联,有点像液压锁的功能,中位时,双向锁紧,右位时,下面那个背压阀,起到背压作用,压力由那个直动式溢流阀调定。

网友A:
上边的A2控制压力来自于B2 下边的控制压力来自背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边的A2控制压力来自于B2 下边的控制压力来自背压控制

换向阀左位时,B2下边的阀相当于通路。背压作用很小。

网友(2022-09-01):
背压阀并联,那个叫做双向平衡阀,作用是增加运动稳定性,保持执行元件在非运行状态不被负载拖行,有锁止的功能。两个背压阀串联,是为了增加A2平衡阀的出口背压,增加A2的压力设定,估计A2的平衡阀调定压力范围太小,也可能是A2平衡阀开关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