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标注问题

楼主(2022-07-07):
这是书上的一个图,感觉这个LP没有意义啊。GN已经代表了对拟合要素进行尺寸评价,评价拟合要素尺寸时肯定是垂直于拟合中心面的吧,还有必要再加个LP强调垂直拟合中心面吗?难道这个LP还有别的说法?求指教!

网友:
这是哪国标准?工作十多年的人表示看不懂。

网友:
GN是最小外接圆尺寸,是全局,用来评价圆度,
LP是对应点尺寸,是局部,就是用游标卡尺测量的结果;

使用LP的意义是要求任意一处的外径都符合尺寸公差要求

联合使用表示对尺寸有包容原则要求。

包容原则是指尺寸要素的尺寸不仅控制大小,而且控制其形状。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7-08 09:13这是哪国标准?工作十多年的人表示看不懂。
中国的标准,GB/T38762.1-2020了解一下~ 对应的ISO标准是14405-1:2016

网友(点评):
这标准,够新的。

网友(点评):
是呢,新标准有不少新东西要学呢~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7-08 09:15

我其实想问的就是这个,为什么GN和LP连用就相当于包容原则E了?或者说如果没有LP,只有GN,单纯的GN(最小外接尺寸要求)和包容要求的区别在哪?

楼主:
|攻城狮老李发表于 07-08 09:20 本帖最后由 攻城狮老李 于 2022-7-8 09:21 编辑

GN是最小外接圆尺寸,是全局,用来评价圆度,

LP是对应点尺寸,是局部,就是用游标卡尺测量的结果;

使用LP的意义是要求任意一处的外径都符合尺寸公差要求

联合使用表示对尺寸有包容原则要求。

包容原则是指尺寸要素的尺寸不仅控制大小,而且控制其形状。

您对GN和LP的理解是不对的。GN是最小外接尺寸,这个没问题,但是用来评价圆度这个就说不过去了。另外LP两点尺寸虽然有时可以用游标卡尺测量,但是反过来说,游标卡尺测量的就是LP这是不对的。尺寸带不带LP都可以用游标卡尺测量,游标卡尺测得的结果有时并不是LP值。Lp值代表任意处尺寸都符合公差,这个也是不对的,任意处尺寸符合公差应该是ACS(any cross section),不是LP。

网友(点评):
之前的回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理解也有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想问的就是这个,为什么GN和LP连用就相当于包容原则E了?或者说如果没有LP,只有GN,单纯的GN(最小 ...

想像下有个正圆边缘被切掉一小块,其GN尺寸没有变化,但LP就不一样了,变小了

楼主:
|yzugwh发表于 07-08 22:02参考我这篇贴子

http://www.cmiw.cn/thread-1013417-5-1.html
感谢浩哥!看了您的帖子豁然开朗,果然是我之前理解的有问题。我刚刚接触GDT时间不算长,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希望能看到您更多的文章,关注了您的公众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像下有个正圆边缘被切掉一小块,其GN尺寸没有变化,但LP就不一样了,变小了

浩工,我看了您的帖子,又有一个问题。您帖子里说LP即使不标也是默认的。那如果一个板的高度或者一个轴的直径比较大,超出了游标卡尺的测量范围,最终采用高度尺或机械比较仪来测量,还属于两点测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浩工,我看了您的帖子,又有一个问题。您帖子里说LP即使不标也是默认的。那如果一个板的高度或者一个轴的 ...

可以的,上下测两点高差,可以近似认为是两点法尺寸。要知道我们永远无法测量到理论上的两点法尺寸,但只要我的测量不确定度远低于我的公差值,那么都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上下测两点高差,可以近似认为是两点法尺寸。要知道我们永远无法测量到理论上的两点法尺寸,但只 ...

明白了,感谢浩工!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ISO或者GB中的组合公差带CZ、联合要素UF,这两个的作用我感觉完全一样啊,只是标注位置不一样,UF 标注在公差框格外面,CZ标注在公差值后面。请问您这两个符号在作用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浩工!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ISO或者GB中的组合公差带CZ、联合要素UF,这两个的作用我感觉完 ...

两个符号作用效果很接近,但是本质上并不相同。
UF作用的对象是“要素”,指的是把几个独立的要素联合起来,而CZ的作用对象是“公差带”,是把几个公差带联合起来。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何UF一定是在公差框格外的,因为它跟公差没有关系。
两者的细微差别是,对UF应用形位公差时,公差带在拐角处是圆滑的,而CZ的公差带是折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符号作用效果很接近,但是本质上并不相同。
UF作用的对象是“要素”,指的是把几个独立的要素联合起 ...

我好像明白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UF中的多个表面其实是一个表面,一个表面必然只能有一个公差带;CZ还是多个表面,每个表面有一个公差带,CZ把多个公差带视为一个组合公差带,组合公差带中各个分支公差带间有严格的位置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明白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UF中的多个表面其实是一个表面,一个表面必然只能有一个公差 ...

对头!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