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熔深标准?

楼主(2022-07-08):
请教大家,焊接熔深怎么定?有没有国家标准之类的?百度了好久没查到。

网友A:
什么行业啊,熔深我没用过
一般图纸都是标注坡口类型和焊缝大小,承受压力的涉及无损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行业啊,熔深我没用过
一般图纸都是标注坡口类型和焊缝大小,承受压力的涉及无损检测

汽车行业,公司要求焊缝检测要有标准,要查熔深

网友:
熔深得看工件具体使用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行业,公司要求焊缝检测要有标准,要查熔深

你们检测的是角焊缝熔深吗?还是所有焊缝都检测啊
汽车有大量焊接件,控制熔深,可以在同样焊接强度下减小焊缝大小,降低成本现有标准中应该没有明确的熔深量化要求,我之前翻过国标化工压力容器和asme的,没注意到有
你们应该有企业标准吧

网友:
5楼就是专家  这就是熔深

楼主:
|攻城狮老李发表于 07-08 11:16 本帖最后由 攻城狮老李 于 2022-7-8 11:22 编辑

你们检测的是角焊缝熔深吗?还是所有焊缝都检测啊
汽车有大量焊接件,控制熔深,可以在同样焊接强度下减小焊缝大小,降低成本现有标准中应该没有明确的熔深量化要求,我之前翻过国标化工压力容器和asme的,没注意到有
你们应该有企业标准吧

是液压缸的环焊工艺,缸径在40-110之间,额定压力20MPA,极限压力30MPa,中碳钢和低碳钢焊接。
目前根据机械手册标准了Y形坡口,熔深目前控制在1mm以上(没有理论和标准支撑),没有企业标准,我目前就是在整理新的技术指标,公司要求对熔深必须检测,所以现在有点找不到头绪。

网友(点评):
目前检测项目只有熔深、焊缝有效深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液压缸的环焊工艺,缸径在40-110之间,额定压力20MPA,极限压力30MPa,中碳钢和低碳钢焊接。
目前根据机 ...

多说几句啊,贵司还未达到行业规范水平啊(没有批评的意思)

我还以为是薄板类的焊接,你们量化熔深

对于高压容器的焊缝,对接焊缝必须是全熔透的,熔深等于母材厚度,1mm熔深不可能满足这个压力要求的

这种高压容器要参考专门的标准,只翻机械手册是远不够的,有很多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说几句啊,贵司还未达到行业规范水平啊(没有批评的意思)

我还以为是薄板类的焊接,你们量化熔 ...

公司做这个没多长时间,才10年左右;当初是日本人来教的,所以一致沿用日本人的标准(日本人教了一种缸径的,也没有给出参考的依据),这中间技术员换了十几个,现在信息太乱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