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钢管焊接处应力集中,如何解决?

楼主(2022-07-08):
两个钢管材料是Q460,钢管的截面处以45度斜角切割,然后两件对焊,我在截面两端倒角C4,用solidworksimulintion  2016版静力学分析,设置两件接触贯穿,发现两件焊接接触处受力特别大,我怀疑是应力集中,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

????

网友(点评):
做整体应力分析还是焊接应力分析,要是焊接应力分析就放弃吧,涉及冶金,结晶,热变形不好弄。

网友:
仿真只能参考,但是实际焊接很牢固的

网友:
模型不要画坡口。

网友B:
仿真中不用画坡口,除非你是研究焊接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中不用画坡口,除非你是研究焊接变形的

但实际中是有坡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实际中是有坡口的

焊接后就没有坡口了。

网友:
有限元分析,出现的应力最高点,如果是很小的局部,往往是由于网格划分、应力集中造成,这时候测量一下附近的点,看看是多少。
一般个别局部应力过高(台阶轴部位、台阶根部部位除外)的现象不用太在意,如果不是个别区域,而是大范围的,才有普遍的参考意义。
不能单看应力,位移、安全系数都要综合考虑

网友(2022-08-15):
这样的模型,焊接你能算准?
建议整体分析和局部分析分开

网友(2022-11-30):
引用 楼主:
但实际中是有坡口的

焊好以后就没有坡口了,那你就不画坡口,增加的东西就等同于焊缝了。

网友:
火焰烧一下

网友:
这东西焊接会出现问题吗?我之前车间焊接这种跟玩一样,焊评也都过了。或者野一点,变形直接烧,烧完吹,锤子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