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5R可以渗碳吗?

楼主(2022-07-08):
想把345R进行渗碳作为木材粉碎机的甩片使用,请问渗碳后效果会好吗?

网友:
这个材料和16锰接近,渗碳后快速淬火硬度可以达到HRC58--62,作为木料粉粹甩片完全可以应用,,,唯一缺点就是成本略高,不如用中碳材料直接淬火到HRC60.更耐用

网友:
渗碳深的深一点,使用没问题。

网友(2022-08-18):
可以渗碳。这个效果好不好,跟热处理的质量也有很大关系!渗碳层的厚薄,组织

网友:
典型的渗碳钢----20CrMnTi
渗碳钢一般是用低碳合金钢的,增加表层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