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可能会侧重于发展哪些电机?

楼主(2022-07-08):
现在感觉是三相异步电机的天下,未来电网不会不会实现直流化,会不会使用更容易控制的开关磁阻电机。

网友:
我认为,未来会侧重发展,超导线绕成的电机

网友:
为什么会直流供电!?!?

网友(点评):
线少呀,省钱

网友:
爱的发电机

网友:
直流远距离输送和变压,电能损耗远远大于交流电压。

网友:
我的猜测:
超导电机,通过降低温度,使得线圈电阻值接近0,从而使电机输入接近输出,几乎全部能量用于做功。

无铁芯电机,是代表电机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新型特种电机,分为无铁芯电动机和无铁芯发电机,采用无铁芯线圈、碳刷、无磁阻尼、稀土永磁电动技术,改变了传统电机运用硅钢片与绕线定子结构,结合电子智能变频技术,使电机系统效率提高到95%以上。

高速电机通常是指转速超过10000r/min的电机。它们因为转速高,体积远小于功率普通的电机,与原动机相连,取消了传统的减速机构,高速电机转动惯量小等原因,所以具有电机功率密度高,可以有效的节约材料,传动效率高,噪音小,动态响应快等优点。

超高速电机,通常指转速超过10万转/min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