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铝合金产品黑色阳极氧化后,掉色严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7-08):
求助各位大神,铝合金产品,黑色阳极氧化之后,掉色严重是什么原因?
我的手稍微一摸,整个手都是黑色,而且白色的A4纸张上面掉了很多黑色的小颗粒。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1513840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151384017

谢谢,那有黑灰能用酒精擦掉吗?因为是供应商送过来的货

网友(点评):
供应商送的货,那就好处理了啊,直接退货,让供应商自己去搞,他们才是专业的

网友B:
氧化不会掉色,喷漆才会

网友C:
看着也不是铝合金的件

网友:
氧化应该不会掉色

网友D:
难道是火焰氧化?
小时候干过,把金属在蜡烛或煤气灶上烤一下,就是满手黑灰的效果

网友E:
四边线好粗糙,贪省事铝件线割出来的外形吧,退色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这表面,快丝都表示不是我干的

网友(点评):
貌似是激光割的吧 线割没这么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有黑灰能用酒精擦掉吗?因为是供应商送过来的货

供应商拿去返工了,第二天返工的产品回来,更黑了,掉色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151384017

这个分享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氧化不会掉色,喷漆才会

真的是黑色阳极氧化,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也不是铝合金的件

因为做了黑色阳极氧化,肯定看不出来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火焰氧化?
小时候干过,把金属在蜡烛或煤气灶上烤一下,就是满手黑灰的效果

哈哈,那些黑灰还真像你说的那样,一摸,满手都是灰,洗了老半天才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边线好粗糙,贪省事铝件线割出来的外形吧,退色就不知道了

这是平面件,激光切割的

网友F:
大多数情况是封孔起灰,封孔剂有问题,或者封孔温度过高,时间不够就会掉色起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也不是铝合金的件

铝合金薄板冲压件在锣出来的,一般纯铝,5系0态用的比较多1

网友(2022-10-05):
封孔温度过高,时间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氧化不会掉色,喷漆才会

你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也不是铝合金的件

铝合金薄板,一般5系O态运用多点,H112、H32也有适量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情况是封孔起灰,封孔剂有问题,或者封孔温度过高,时间不够就会掉色起灰!

就是封孔灰

网友:
您好,我们是熔炼自有工厂,可以为咱们需要的产品提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