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铝电机壳工装问题

楼主(2022-07-08):
怎么样能保证内孔不变形  还有这种铝件是否有内应力   请高手支一下招

网友:
你这个全靠夹具。。刀具
都有现成锥套锥环夹具卖    整体保证精度 同心度在0.01

网友(点评):
反向内撑涨套吗

网友:
橡胶胀套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橡胶涨套没试过

楼主:
第一道工序就用锥套吗

楼主:
现工艺按排 第一道工序 先两个端面车平 工件是剧下来有偏差 第二道 做个外套 拉住平面 内孔 一次加工好 '这样同心度较高 最后再车两个端面保证垂直度  都是6150数控车床加工的  现在问题是工装 的做法  和车好放下来内孔会不会变形  或者还有另外办法

网友:
看不清楚图

楼主:
今天就用螺丝压端面 弹一下内孔 放下来变成6丝 我怀疑是内应力 问题 明天再装上去试车一下  请大神指点一下是不是工艺方向错了 弹孔是用金刚石刀片

楼主:
早上试车一下又变形10丝 难搞

网友:
这玩意肯定有内应力的,以前做个一个类似的,模具上用,分成两半,铝合金,加工前,材料做固溶处理,粗车完成后,时效处理去应力,然后精车,内孔要求0.8,我们是用的金刚石车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