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编辑特征是总是自动识别所有边线,显示黄色线条。

楼主(2022-07-09):
SolidWorks 显示很慢,一选中物体编辑特征就自动识别边线,是黄色的线,导致Sw很卡,没反应,如何设置呢?

网友A:
1, 解除选特征的高亮
选项》系统选项》FeatureManager》动态高亮显示 去除复选框

2, 解除选零件的高亮
还有 工具---选项---显示\选择,把高亮和动态高亮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解除选特征的高亮
选项》系统选项》FeatureManager》动态高亮显示 去除复选框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