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的这种组合方式定心好不好?

楼主(2022-07-09):
设计遇到受轴向的力,同时需要保证中心不跳动,打算使用这种组合方式,同时加一个深沟球轴承组合使用,大家看一下有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需要深沟球

网友:
可参考一下车床主轴结构,网上有图片

楼主:
这种方式不好么?

网友A:
这肯定要烧轴承,深沟球也没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要烧轴承,深沟球也没必要啊

你说的烧轴承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要烧轴承,深沟球也没必要啊

我想问一下深沟球不要的话会不会径向窜动?

网友B(2022-09-16):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深沟球不要的话会不会径向窜动?

这种轴承组合使用,轴向有窜动要求,要不用螺纹,要不装配时留轴向余量,否则轴承烧死,用教训总结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轴承组合使用,轴向有窜动要求,要不用螺纹,要不装配时留轴向余量,否则轴承烧死,用教训总结出来的 ...

是深沟球与滚子轴承接触的地方会产生摩擦吗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对转速较低的轴,两套圆锥滚子轴承相对使用,一端固定,另一端的外圈通过压圈和端盖调整出轴向游隙,基本上就能保证使用时径向跳动在允许的范围内。对转速高的轴,应使用两或叁套角接触球轴承,通过调整轴向游隙就可以保证使用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深沟球与滚子轴承接触的地方会产生摩擦吗

主要是轴承受热变长后,两个圆锥滚子轴承的轴向间隙减小,所以装配时必需要预留轴向间隙,才不会烧两端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