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问题,在线等,急!!!

楼主(2022-07-09):
2016SW,画到这里只能拖动尺寸,不能退出不能保存,请社区大侠帮忙,先谢谢

网友A:
ctrl+q可以试试,强制重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q可以试试,强制重建

没有反应

网友(点评):
按esc也没反应吗?

网友(点评):
也没有,现在就是只可以拖动尺寸变化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键盘没插电

网友B:
是点到尺寸夹点了,再点击一下就行吧?

网友(点评):
已经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点到尺寸夹点了,再点击一下就行吧?

可能是这个问题,点一下SW就崩溃了,不然只有强行关机才能退出

网友C:
你把拖动尺寸取消掉,输入尺寸,在点退出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拖动尺寸取消掉,输入尺寸,在点退出草图?

不能取消和输入数据及退出,只能拖动尺寸

网友D:
关闭SW看看,会问要不要保存的,取消或者保存后退出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闭SW看看,会问要不要保存的,取消或者保存后退出重启

在线问主要就是想退出这个标注尺寸然后保存,因为这个方向看图很简单,其实在面上已经拉伸切除了很多孔,不想一切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问主要就是想退出这个标注尺寸然后保存,因为这个方向看图很简单,其实在面上已经拉伸切除了很多孔, ...

退出软件就会问你是不是保存,选保存再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本办法“等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