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PA66材料抗剪强度是多少?

楼主(2022-07-09):
我想用来做联轴器的柱销,现在要计算一圈用多少个

网友:
百度搜一下呗。可以用PA66+玻纤的,强度更好。

网友:
抗拉强度75.46--83.3MPa

网友:
尼龙柱销联轴器  可以有效的保护电机 减速机 尼龙柱销断裂分离联轴器

楼主:
|晖晖晖_u22Ig发表于 07-09 16:17百度搜一下呗。可以用PA66+玻纤的,强度更好。
百度说尼龙能到400MPa,不太确定是否准确,所以来问问

网友:
PA66 GF30 130MPa左右;
PA66 GF60  260MPa 左右;

我们用过PA66 GF50 240MPa左右。

网友:
直接看手册,手册上的要不百度的靠谱

网友:
我是做工程塑料的,杜邦33%玻纤的PA66,剪切强度90Mpa.  东丽的15玻纤的,剪切强度80Mpa.  有需要VX:1459537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