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体流动的问题,看看谁说的对

楼主(2022-07-09):
最近在做喷雾消毒机器人,设计了个小型的雾化机的箱体和出雾口(宽度200多mm),俺也不是专业研究气体流动的,凭感觉设计如上(不要笑俺不专业啊)

箱体外装了个风扇,往箱体吹气,箱体里装了个雾化器,用来产生雾气,在箱体上部分开个口子焊了个出雾口。这样风扇就会把雾气通过出雾口吹出来。
但是雾气会在里面怎么跑,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下。

1.雾气最终吹出来会是水平的?还是向上的?

2.a点和b点哪里的气体流速快?

3.如果把a点旁边的小挡板去掉,会有什么改变?

这两天正在加工,下周二左右会有实验结果,在这之前,大家不妨先用自己的知识试着想一下。

领导想要的效果是偏向下喷雾,这里肯定有人会说,为什么不把出雾口下板斜着向下不就行了。如果有这个疑问的,不妨多思考一下。

补充内容 (2022-7-12 15:04):
后续在13楼

网友A:
SW 跑一个试下,要不就做个成品吹烟试下。

网友(点评):
SW不会模拟,成品正在做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你不懂流体力学,软件帮你懂了

网友:
蹲坑关注后续

网友:
我猜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 跑一个试下,要不就做个成品吹烟试下。

comsol可以啊

网友:
前段时间还有人问CAE有没有意义,我想楼主发这贴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网友:
跟一小日本学了点思路,如果不确定出口的流向,那就限制它只能一个流向,比如在出口加板,板与想要的流向平行,参考空调的出风口

网友(点评):
谢谢,是个很好的建议,当初怎么没有想到

网友B:
现在这结构,感觉风压风速损耗有点大,实际效果估计不怎么好
楼主可以参考下,也不一定准确。

网友(点评):
谢谢,想问一下不同颜色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按图里相交的地方都是直线、钝角
效果要好的话,是不是应该尽量用圆弧和圆角,尽量相切

网友(点评):
是的,圆弧的过渡会好一些,后续会考虑一下, 因为是钣金件做的口子

网友:
要流“口水”,效果不佳。

网友(点评):
往里留不怕,往外留就不行了

网友:
加挡板是为了增加阻力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结构,感觉风压风速损耗有点大,实际效果估计不怎么好
楼主可以参考下,也不一定准确。

大神这是什么软件做的分析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雾气水平出,看来是达到目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这是什么软件做的分析

creo 9.0自带的ANSYS simulation,虽然没有ansys 那么专业,但是作为结构设计作为参考也够用了,毕竟本身就是ansys的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eo 9.0自带的ANSYS simulation,虽然没有ansys 那么专业,但是作为结构设计作为参考也够用了,毕竟本身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