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新能效标准

楼主(2022-07-09):
原来的3匹柜机坏了,新买了一台新能源标准三级的1.5匹挂机变频空调。用在30多平方的客厅。装空调的师傅进门一看客厅和空调,说空调这么小,没用的。装好后使用下来,制冷效果很好。

37度的大热天,室温很快到了24度。仔细看了各种现在的指标,原来1匹,1.5匹的概念已经过时了,1.5匹的空调现在假如是一级能效的话,只能算1匹的电机了,大部标810w,有的标750w了。

而且变频的空调短时还可以超频工作,三级的最大制冷量可大于额定值20%,一级的可大于40%左右,如有的3500w的最大制冷量可达5000多w。越是能效高的,其最大制冷量也高好多。

从这个观点出发,应该买一级能效的空调,且只要安装正常,工作正常,利用超频的特点,客厅可以买小一点的挂机空调使用,且比柜机风向好控制,省地面。

网友A:
学习了,但是用电量高了吗

楼主:
80年代买电器都要先把那参数,特点搞的清清楚楚,毕竟买个大电器都是1,2年的积蓄。那时跑到上海一百电器柜,比营业员要熟悉产品的多,现在都像买盲包,京东连说明书都不准备展示,运到家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但是用电量高了吗

超频工作的时候,转速高、制冷功率大了用电肯定也相应多

网友:
其实你们都错了,能效比就是压缩机功率降低但是制冷量不降低,里面制冷剂的工况改变了,还要换热的一些部件改进了。

网友B:
买空调一定要按空间大小买尽可能大的。大马拉小车轻松总比小马拉大车好。压缩机也需要休息的,开一天24小时买小了一天到晚工作累死的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空调一定要按空间大小买尽可能大的。大马拉小车轻松总比小马拉大车好。压缩机也需要休息的,开一天24小时 ...

变频空调容易坏,所以保修6年。现在价格低,满了6年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空调容易坏,所以保修6年。现在价格低,满了6年换新的

现在谁还买定频空调啊,为了舒服都变频多,现在空调质量也不是以前可比,所以今年换了格力,价格贵点但牌子大点总比名气小的好点。也是三级能耗,没多大关系,一级有一级价格,这点省电的钱你也要先垫付不少。办理谷峰电半夜省钱不少。这大热天的在家也只有开空调度日了,不像以前这么皮糙肉厚不怕日晒雨淋了。

楼主:
我本来倒是想买定频来着,用个10年20年不易坏。现在定频很难找了,易坏这对商家也是个商机

网友:
超频?变频电机是让压缩机一直工作,通过改变频率改变转速来调节制冷量,变频并不能节省,还多个变频器,实际还多了一个损耗,能量是守恒的,不存在说节能,所有的所谓的节能电器都费钱,比如电灯,节能灯以前16块一个,普通的1块,15块电费可以用几年,1300块的定频空调在全寿命周期内,一定比3999的变频省钱,3999-1299=2700块,2700/0.7=3857度电,3857/8(每晚8度电)=3857/8=482天,以每年空调用150天就能用3年多,
同样房间,变频并不能省电,除非不制冷,我车间一律装定频空调。
说个事,年初换空压机,所有人都说要换变频螺杆空压机,成本最少11000,普通的3500,产气是一样,所谓螺杆产气快是错觉,说螺杆省电的都是外行,因为螺杆空压机一定要用冷干机,散热风扇,这两货超级烧电,再说寿命,普能活塞空压机只要不缺油,能用10年,保养成本为0,但螺杆要换机油,三滤,一次1800块,寿命就更坑了,螺杆空压机要一直开才能保证寿命,要开开停停,很快就坏,
活塞除了噪音大,全是优点,稳定可靠寿命长,保养要求低,螺杆除了噪音小,全他妈的是缺点,相对小工厂小功率来说,保养贵,费电,寿命短。
但资本的宣传,都说变频好,螺杆好,好个蛋蛋,

网友(点评):
对,我们以前那也是装个螺杆在外面让人家看看。实际机房在里面,用活塞的,保养便宜,就是太响了。

网友(点评):
响在机房,响点没关系,省钱,稳定可靠才是硬道理,螺杆大功率可以,就是用气很大的,可以这样可以让螺杆机一直不停机,这样省电,,耐用,有厂家为了耐用,直接在机器上装个阀,气压够了放气,保证机器一直不停机

网友(点评):
大功率的有变频的

楼主:
现在市场上很少1.5匹的大品牌定频空调了,去年还是很多的。接下来维修变频空调应该是个好生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市场上很少1.5匹的大品牌定频空调了,去年还是很多的。接下来维修变频空调应该是个好生意。

问过商家,好像是不让生产了

网友:
家里用变频,公司用定频,好像是这么说的

楼主:
最关键的现在1级的能效比高达5以上了,比起5级的能效比3.3高了50%了。客厅空调一年1000元电费可以相对节约500元,一年就把价格高的部分省下来了。

楼主(2022-12-16):
刚好家里有某品牌20年前版本、10年前的版本、3年前的版本和去年新出的版本的空调器,对照比较,纵观程序的编制是越来越合理,如早期的不记忆风门位置,现在的都记忆了,当然也有改的不好的,如早期版本直接显示当前室温,现在的版本倒是现实的设定,要看即时温度还要每次调整。但问题还是有。比如,最早的是定频的,程序较简单,到温度停,到温度开,风量做相应对应就可,但变频后,这问题显得复杂了好多,在制热时很易出现过冲,以致停机,让客户造成几分钟不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