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座外球面轴承与轴过盈配合怎么快捷拆卸

楼主(2022-07-11):
设备主从动轮的带座外球面轴承用的型号是UCK314和UCP214,跟轴过盈配合,现在换轴承很不好拆下来,怎么样方便拆卸

网友A:
有拆卸需求,换胀紧衬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拆卸需求,换胀紧衬套吧

现在的拆卸有什么便捷的方法可以现场适用的

网友B:
轴承座上下固定的两个轨道拆除,连着轴承座一起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座上下固定的两个轨道拆除,连着轴承座一起拆下来

过盈配合,拆不动,上回直接把轴承用切割机给切开,才在生产现场拆下来

网友C:
试试看拉马能不能用起来

网友:
连轴承座整套换,不值多少钱

网友:
直接切轴承

网友D:
这种轴承就不是过盈配合的,要顶丝干嘛的。

网友(点评):
设计这个的装配方式的人,估计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轴承就不是过盈配合的,要顶丝干嘛的。

顶丝抱不死,之前就有过顶丝抱不死,直接磨轴

网友:
UK系列加紧定套能锁紧.
要不就用欧美系的偏心锁紧方式
都很容易拆卸,不是过盈配合

网友(2022-08-18):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配合的间隙大小和转速、负载有关,如果怕顶丝不够紧可以在轴上铣个小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拉马能不能用起来

同意,上拉马

网友:
这种带座轴承通常是间隙配合,14楼正解,可以铣个平面或钻个窝,止转。还可以采用调心轴承,不用外球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