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导轨导向+同步带传动,两侧同步带轮用轴连起来,具体作用?

楼主(2022-07-11):
1、驱动导向系统描述。公司里面日本的设备,横梁移动,双直线导轨导向;但每个导轨侧都配置了一对主从动同步带轮和同步带,一起拉着横梁走,所以共有4个同步带轮。

2、驱动电机配置在一侧导轨,然后用1根光轴,将该侧的从同步带,与另一侧的主动带轮刚性连接起来。具体如下图所示。

问题:

他们这么配置,有什么具体的好处?

1、导轨受转矩会大大减小----但这个直接选较大号导轨提高负载能力就可以了;

2、横梁刚性增强,保证两侧运动同步性---目前日本横梁两侧、上面铝合金板才5mm,所以用轴连起来增加刚性可以理解;如果直接把横梁框架加结实了,问题应该也不大;

3、由于要加光轴,所以同步带不能太小,带轮内径最起码φ6;另一方面钢轴本身也重。两者叠加,横梁惯量明显上来了,所以他采用的电机明显大一圈,整常用42没啥问题,这个直接用了60电机。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左侧同步带传动

左侧同步带传动

右侧同步带传动

右侧同步带传动

同步带轮中间钢轴连接

同步带轮中间钢轴连接

网友:
正常的结构呀

楼主:
单侧用更正常,主要是双侧用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或者能解决什么问题,这可以指点一二不

网友A:
龙门有跨度,如果是单边驱动的话,微观上龙门会有一定变形量,没有驱动这一段会有滞后,在需要高响应或者高精度的场合,就都双驱。你发这图片是小设备,单驱可能看不出滞后,如果放大到两三米跨度的龙门桁架,就能明显看到滞后了。
双驱有一个电机同轴驱动两边,也有双伺服电机同步驱动两边

网友B:
为啥可以用折弯钣金来支撑同步带轮?
轴承放钣金上?
旋转精度怎么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可以用折弯钣金来支撑同步带轮?
轴承放钣金上?
旋转精度怎么保证?

这个用法蛮常见的。钣金当支架,锁一个带台阶轴,轴上套同步带轮,轴肩和卡簧轴向限位。负载比较小时这样用没啥毛病。

网友(点评):
没有轴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门有跨度,如果是单边驱动的话,微观上龙门会有一定变形量,没有驱动这一段会有滞后,在需要高响应或者高 ...

嗯 大设备高精度可以理解 这个横梁总共才3-5公斤,加速度也就3左右 没多大惯性力 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加上横梁刚性搞定 两边导轨给他轻微预紧下完事 毕竟±0.1的精度 怕啥甩 否则多个钢轴惯量立马上去了 电机都得大一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侧用更正常,主要是双侧用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或者能解决什么问题,这可以指点一二不

跨度太大,单侧同步带+电机,远离电机侧导轨容易憋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侧用更正常,主要是双侧用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或者能解决什么问题,这可以指点一二不

用一根简单的通轴就很简单的克服了悬臂受力不舒服的问题了,平行同心都变得简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用法蛮常见的。钣金当支架,锁一个带台阶轴,轴上套同步带轮,轴肩和卡簧轴向限位。负载比较小时这样 ...

1、同步带轮是可以自带轴承的;
2、对于不带轴承的从动带轮,一般用黄铜,轴上开油槽,抹固体油脂

网友C:
只用一个会偏心负载的,而且加速度可以看出来,不信你把那边的连接的轴与同步带拆了试试,看你认为的对还是两侧同步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一个会偏心负载的,而且加速度可以看出来,不信你把那边的连接的轴与同步带拆了试试,看你认为的对还是 ...

感谢回复,您说的加速度可以看出来是什么意思,是加速度足够大时,两边不同步?之前这样偏心驱动过工作台,跨度一样,负载轻一些。由于工作台刚度极好,所以倒没啥问题。现在这种动梁的,唯一犯嘀咕的就是刚度,唯一好一点的就是:一是横梁负载共4kg,不大;二是加速度不超过3m/s2。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用法蛮常见的。钣金当支架,锁一个带台阶轴,轴上套同步带轮,轴肩和卡簧轴向限位。负载比较小时这样 ...

轴承是有的,法兰轴承。估计钣金上面再机加了一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