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输送设计思路

楼主(2022-07-11):
各位机械设计大神,我想设计两条单链条,一边一侧,两链条之间用托辊连接用来输送物品。如下图所示

但是链条与链条之间没有托辊的安装接口,但是我确实看到有这样设计的。请问:

1、市面上能买到有安装接口的链条吗?我没有找到。

2、是否是买回链条需要自己改装,如果改装应该怎么改?

网友A:
找一个品牌的链条样本,上面有很多带附件的链条,找到满足你使用要求的就行。

网友B:
也许是这种http://www.bjweizhifu.com/com/15726634051/sell/typeid-100878.html

网友:
淘宝搜弯板链条

网友:
去路边自行车店问一下

网友C:
要是水平输送的话就用输送链条

网友:
和链条厂沟通

网友D:
都是非标定做的,标准的没有的。找一家公司按链条型号和节距定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品牌的链条样本,上面有很多带附件的链条,找到满足你使用要求的就行。

就做一个小设备,怕人家不和我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这种http://www.bjweizhifu.com/com/15726634051/sell/typeid-100878.html

谢谢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水平输送的话就用输送链条

非常感谢!新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非标定做的,标准的没有的。找一家公司按链条型号和节距定做吧。

谢谢高手!

网友E:
大把卖的,很常用。搜索“长销链条”

网友:
淘宝搜链条,进去电话聊,一般都是小老板,,他们会问你要啥样的链条附件,说出你的需求,他们会给你推荐。

网友F:
某宝上有很多啊,链条厂一般都有的

网友:
两条厂家一般都会有,自动化很多都是标准件

网友:
没事多翻一翻机械设计手册,先不说非标的,你要的这东西标准件机械设计手册就有,名字叫《带附件滚子链》,实在跟你要求的尺寸不一样,也可以定制连接这块板的尺寸,最后不行板自己做,链条买回来厂内自己拆了拼装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水平输送的话就用输送链条

这不是链板吗 这玩意成本可不低

网友G:
轻载的话,托辊采用两端内牙的,固定在链条上就是了。

网友(2022-10-22):
引用 网友G:
轻载的话,托辊采用两端内牙的,固定在链条上就是了。

好心人!

网友:
我们定制过这种,链条厂家说这种不是标准品。他们是将标准链条销子全部拆掉,重新做一根长销穿入这两根链条,然后长销外边套无缝钢管,这玩意有点贵

网友:
可以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某宝上有很多啊,链条厂一般都有的

某宝,你要啥啥,他都说要非标定制,,,,套路啊

网友H:
托辊的负载能力就靠两头的φ4销钉。这个静态载荷能力有数据吗?和链轮的载荷能力一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非标定做的,标准的没有的。找一家公司按链条型号和节距定做吧。

这种好像叫间歇链?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大把卖的,很常用。搜索“长销链条”

长销链条的这条长销,载荷能力有数据吗?和链节的载荷能力一致吗?我看这个长销,比较细。

如果长销的承载力不够,那么不如我自制长销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托辊的负载能力就靠两头的φ4销钉。这个静态载荷能力有数据吗?和链轮的载荷能力一致吗?

没有数据哦,输送电机定子铁芯的。轴距只有920,上面只有5、6个定子铁芯,铁芯直径120的样子,重量5kg左右。这玩意做完后自身就很重了,而且比较贵,幅宽240,长2160左右,一条七千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没有数据哦,输送电机定子铁芯的。轴距只有920,上面只有5、6个定子铁芯,铁芯直径120的样子,重量5kg左 ...

谢谢指点,确实太贵了。

准备拿弯板链DIY出一条长轴。

网友:
弯板链条

网友:
弯板链条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指点,确实太贵了。

准备拿弯板链DIY出一条长轴。

成本确实要考虑好,我这个是客户要求必须这么弄,莫得办法

网友:
你们都是专业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H:
长销链条的这条长销,载荷能力有数据吗?和链节的载荷能力一致吗?我看这个长销,比较细。

如果长销的 ...

@链条砖家 请教老哥,这个长销链的加长销的负载能力的问题,谢谢~

网友:
搜链板排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