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块导轨的安装方式

楼主(2022-07-11):
现在要做一个光学移动平台,精度要求略高,保证结构间没有间隙即可,以前的结构是燕尾槽结构,但是是20年以前的结构了(老外的),现在想改成滑块跟导轨结构,考虑到需要承受的载荷,就选择了线性导轨(承受载荷较大)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滑块导轨的安装方式,比如有以下几种安装选择,请问一下大家,这些安装方式是否都是可行的?对于导轨选型有无特殊注意的地方?
图1

图2

图3

网友A:
你一个光学平台能有多大承载?看看一般机床的结构

网友B:
怎么保证两条导轨是平行的,这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保证两条导轨是平行的,这才是重点。

平行很重要的,但,是不是只要平行,怎么安装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个光学平台能有多大承载?看看一般机床的结构

机床都是平面安装,非主流的安装应该很少

网友(点评):
不是的 安装方式多种多样的 说出你的工况以及要达到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上银的样本看看,里面基本啥都有

里面各种安装方式和工况都有吗?

网友:
产品样本上有安装说明,切记两条滑轨中有一条一定是可调的

网友:
精度略高,建议,同平面安装,也就是第一种安装方式,安装面上磨床磨,好处是能很好的保证两条导轨的Z方向不会有高度差
同时保证两条导轨平行度;我一般是用销孔定位导轨,每条导轨两个销孔做靠山,销孔用加工中心一刀干出来
另外有高精度要求的,导轨一定要预压

网友:
上银的导轨可以成组购买,他们会帮你研磨,保证两组线规的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