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的表面处理

楼主(2022-07-11):
发黑和喷漆两种常用方式,但是有些A3使用的板类零件,使用发黑颜色太难看,使用喷漆会脱落,然后我就想怎么把他怎么变成白色的呢? 使用铝合金氧化担心强度不太够,使用A3正合适,这个时候只能镀锌或镀铬吗?
很少看到A3板类的零件镀铬吧?怎么把A3表面处理成白色防腐防锈又经济呢?

网友:
浸镍,外协说便宜又方便,处理后外表看起来像不锈钢

网友:
格栅踏板就是热浸镀锌

网友:
试一下烤漆,比喷漆好。

网友:
板类一般都是烤漆吧,比如门板,防护板。
机架也是烤漆处理。
其他好像我还真没用过A3材料。

网友:
喷漆还能掉落是你前处理没做好,可以喷丸或者酸洗磷化增加附着力,当然所喷的漆也有一定影响,但是只要你喷漆前处理好,一般都不会像你说的这种情况,这么多机械设备机床覆盖件都是喷漆的用很多年也不会脱落

网友:
A3就是普通碳钢 Q235     Q235板类 一般要先经过喷丸处理 然后上数控切割成成品零件 在经过焊接成部件 然后再座表面处理的 常用的 电泳 镀锌 镀镍 或者 喷涂  喷塑    更简单的 就是拿抛光机打磨一下 涂一下 银光漆

网友:
在某些操作台上 A3 表面镀硬铬  还有有的

网友:
喷砂然后去喷塑把,塑粉颜色很多,RAL很多色号,有你需要的颜色

网友:
很多镀铬把,我们的设备基本上都是

网友:
钢结构防腐细节很多,从表面预处理(倒棱、清理油脂),
喷砂(砂料材质,盐分检测,油脂检测,清洁度检测,粗糙度要求),
最大间隔时间(喷砂到喷底漆一般不能超过四小时,相对湿度小于60可以延长至八小时)
喷底漆中间漆面漆(三层漆分别牌号色号,间隔时间,油漆调配记录,施工环境记录,过程记录,漆膜厚度检测,划格试验,拉拔试验)

网友:
发黑外观不好你可以尝试一下QPQ处理,防锈效果比发黑强。如果是喷漆先磷化打底再喷漆。是在想做成银色就考虑镀铬

网友:
表面镀化学镍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
A3钢镀铬的很多啊!我们做非标设备的底板基本上采用的都是A3钢,表面亮铬

网友(点评):
不贵嘛,,还基本上。。

网友:
电泳、镀锌颜色都不少啊?

网友(2022-10-25):
诚招氧化发黑师傅 碱性发黑 月薪10K以上 联系13616735412,地址:浙江省嘉兴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