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零件与铸铁或碳钢零件接触配对,会被腐蚀吗?

楼主(2022-07-11):
关于异种金属接触腐蚀的问题,谁来详细科普下?

最典型的比如碳钢法兰和不锈钢法兰连接,或者铸铁阀门安装在不锈钢管路中(法兰连接),或者不锈钢法兰用普通镀锌螺栓连接等等~有人说腐蚀严重,又有人说经常这么干问题也不大……

如果确实会腐蚀,那么碳钢和铸铁零件对不锈钢零件的腐蚀作用哪个又更甚?

网友A:
碳钢和铸铁零件对不锈钢零件会有腐蚀? 等解答

网友B:
不锈钢会被渗碳,而且潮湿环境会发生电化学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钢和铸铁零件对不锈钢零件会有腐蚀? 等解答

有的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两种金属间的腐蚀电位差越大,腐蚀速度就越快;实际上,接触腐蚀的腐蚀速度并不完全由腐蚀电位顺序决定,也由下列原因所决定:两种金属接触的电解溶液的电导率;两种金属的面积比等;电位差在100mV以下的情况,异种金属间发生接触腐蚀的危险性就会降低;例如,铝型材和铁之间的接触阻抗在10^4Ω以上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电化学腐蚀。
异种金属接触腐蚀的防止方法
①在容易发生腐蚀的环境中,尽量选择电位差小的异种金属;
②实施涂装工艺时,两极金属都要进行涂覆;涂装时不要只涂覆阳极金属,为了减少阴极的面积也要涂覆阴极;
③为了切断电接触,异种金属间可以插入绝缘物;
④在异种金属以外,安装牺牲阳极金属;
⑤在使用环境中添加缓蚀剂;
金属
腐蚀电位/V
金属
腐蚀电位/V
-1.03
镍SUS410(钝态)
-0.20
铝(A3003)
-0.79
SUS410(钝态)
-0.15
铝(A6061)
-0.76
-0.13
铸铁
-0.61
-0.10
碳钢
-0.61
镍基合金
-0.08
SUS430(活性)
-0.57
蒙乃尔合金400
-0.08
SUS301(活性)
-0.53
SUS304(钝态)
-0.08
SUS410(活性)
-0.52
SUS316(钝态)
-0.05
海军黄铜
-0.40
﹢0.04
-0.36
﹢0.15
SUS430(纯态)
-0.22
-
-

网友D:
比如碳钢法兰和不锈钢法兰连接,或者铸铁阀门安装在不锈钢管路中(法兰连接)

实际使用中,法兰之间都是有密封垫的,常用的橡胶,四氟等,
以前公司车间的几百个地方这么用,用了10多年也没发现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碳钢法兰和不锈钢法兰连接,或者铸铁阀门安装在不锈钢管路中(法兰连接)

实际使用中,法兰之间都是有 ...

嗯,密封垫基本上可以隔绝,但是如果螺栓和被连接件是异种钢话,这个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两种金属间的腐蚀电位差越大,腐蚀速度就越快;实际上,接触腐蚀的腐蚀速度并不完全由腐蚀电 ...

谢答!
所以刷防腐漆也是一种办法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密封垫基本上可以隔绝,但是如果螺栓和被连接件是异种钢话,这个比较麻烦?

可以的话,用非金属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会被渗碳,而且潮湿环境会发生电化学反应

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话,用非金属螺栓

非金属螺栓?能说下具体那种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金属螺栓?能说下具体那种材料?

网购平台上搜索“非金属螺栓”,
一般就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