衬垫上料方式

楼主(2022-07-11):
橡胶衬垫,厚度0.8mm。产品有变形,不是平整的垫片形式。现如今采用振动盘上料,振动盘速度跟不上,节拍要求3s。且振动盘上料是要么料道上来料是一串的堆叠,要么是一个个的速度就不行。不考虑柔性盘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方式。求救各位大侠。。。。感谢感谢

网友:
后序加工方式呢!?

网友:
堆叠行不行,控制来料是整齐的一串。或者直接用高压风吹过缝筛。

网友(点评):
吹是不太好,弹性大,体积小。

网友:
振动盘速度跟不上就改双料道三料道四料道,总能满足CT,,,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网友A:
能不能采用水平穿孔螺旋送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采用水平穿孔螺旋送料呢?

好想法!

网友B:
已解决,类似扫料进料,穿孔排序

网友:
|东北制造发表于 07-11 16:57后序加工方式呢!?

如图中,装在壳体上

网友(2022-08-30):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类似扫料进料,穿孔排序

有解决方式的图片没 看看

网友:
这种柔性物料,用振动盘上料确实不是很理想,物料表面发涩,如果想用振动盘上料可以在上面涂抹润滑剂。也可用那中弹夹式供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