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光纤激光切割机加工铝板的问题

楼主(2022-07-11):
如图,一批2mm厚,材质为5083-H111的铝板在光纤激光切割机下料时需打点(不打透),打点的目的是为了辅助折弯工序上的操作者进行钣金折弯。当这些件送到折弯工序的时候,折弯操作者发现这些辅助折弯点过大,难以精确定位,失去了辅助折弯点的用处,难以保证折弯质量。对此,我的处置措施是让数控步冲压力机对这些钣金件进行打点,到是也能解决。
但刨根问底,我想知道,为什么用光纤激光切割机对铝板进行打点时会出现如此状况?而光纤激光切割机对碳钢板、不锈钢板打点时就不会发生此事。是铝的熔点低造成的影响,还是铝的反射率高导致的?望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应该是铝的导热性能太好了。你在铜板上面试一下,铜的导热比铝还要好。

网友:
不同材料,激光切割用的参数也不同吧

网友:
刚查了,是反射率太高。涂上亚光黑色涂料是否可行?记号笔?

网友:
划条线会怎样?

网友:
主要是反光,,,,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
激光切割铝板在前几天就可以通过一些手段进行降低困难进行切割了,比如将铝材表面涂黑,这样酒降低了铝板的反射程度,再进行切割;同时,铝板切割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激光机的参数不好调,和普通的金属材料相比其切割工艺比较难把握,切口比较粗糙且容易挂渣。

  其实,像铝材这样的高反材料还有很多,因激光设备对于回返光确实敏感,可能在加工过程中出现运行不稳定或是破坏激光镜片的情况,且需要较高功率的激光器,大大缩短了激光器的寿命。那么,我们就不用激光切割机了吗?当然不能!铝板在加工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情况,铝材不耐高温,切割时容易出现毛刺,加工工艺需要进行耐心的调试,同时,注意速度不能太快,很容易在切割时出现毛刺的现象,而太慢的切割速度又可能会让切割口附近出现裂纹,也同样会影响切割质量。

  另外,在进行激光切割铝板时建议使用氮气,因为铝材特殊的颜色并为保障切割品的颜色均匀,氮气能够很好的防止氧化,保留材料本身的特性,采用氮气是比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