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在滑动中的止位档如何优化

楼主(2022-07-11):
请教版内大牛,想设计塑料在滑动过程中的档位;看看什么样的特征在止位的时候比较有手感?

大意如图:塑料A, B 表面紧贴着,其中B 静止,A可以滑动;
想着用些特征在定位A在滑动的过程中2个档位;

希望滑动的时候,只要用手轻轻拨动A上面的凸台就可以滑动了,要比较顺畅,不需要太大的力。让客户感觉很舒适。
感觉目前的图示设计可能阻力会比较大;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想着1档或者2档的特征,怎样的形状比较优化?

网友:
把1挡和2挡的尖角做凸一点,做成梯形,不要作三角形,三角形用的次数多就没作用了。
把A做薄一点,这样来回滑动塑料就会有弹性,

网友:
这样的结构功能好像有设计手册,按手册来就可以。

网友(点评):
啊,这个也有设计手册啊?

网友:
加个弹臂啊,不然没手感的。红色框镂空

网友(点评):
是想加个弹臂的,就是不知道如何加? 红色框镂空,是指黑色零件吗?

网友:
这种一般内置磁铁手感就会很好,然后有点小斜坡限个位就行,可以看看某宝应该有类似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