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可否适用于重载移动件的导向功能?

楼主(2022-07-11):
假设有一个移动的滑台,采用伺服电机驱动(不是线性模组)滑台下边有个丝母,为增强刚性,在滑台两侧安装导向轴,通过直线轴承传动,两个导向轴跨距较大,整个系统是垂直运动,承载重物可达1.7t,那么直线轴承是否可以做导向用?谢谢!

网友:
待大神回复,一同学习下

网友:
怎么不用线轨来导向呢,你这个太重了

网友:
对直线轴承没任何好感,那玩意几乎就是工业垃圾

网友:
线轨好点,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参考叉车的方式:滚轮加导槽。

网友:
跨度較大是多大?

网友A:
如果整个移动过程,滑块的工作重心刚好在两个直线轴承的连线中心,那可以用,而且要用四个,每根导杆上面两个
如果有偏心载荷,我建议绝对不要用直线轴承,不然死翘翘

网友:
还是直线导轨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整个移动过程,滑块的工作重心刚好在两个直线轴承的连线中心,那可以用,而且要用四个,每根导杆上面两 ...

改用铜合金镶嵌固体润滑直套型轴承如何?还是GB件

网友:
导柱导套?感觉还是直线导轨稳妥一点

网友:
承重建议就不要考虑直线轴承了,没精度的直线运动可考虑。就算调试过了。后面维护有的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用铜合金镶嵌固体润滑直套型轴承如何?还是GB件

用滚珠直线轴承的话,吸收位置误差的能力好点,如果能调整好两根导杆的位置度,铜套肯定更好

1.7吨的载荷
跨距多大?如果跨距很大的话,你准备如何调整两根导杆位置度?
行程多少?
你准备用多粗的导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滚珠直线轴承的话,吸收位置误差的能力好点,如果能调整好两根导杆的位置度,铜套肯定更好

1.7吨的 ...

主要是把正方向,防止运行时发生偏移

网友:
把正方向还不如用轮子,反正对直线轴承没好感

网友:
用了铁定要吐血。。吃过这个亏

网友:
直线轴承这么大负载,过段时间就卡死,轴磨损严重。

网友(2022-08-24):
承重的话强烈不建议用直线轴承

网友B:
我被直线轴承深深的伤害过,后来只要有点受力的地方,都不再选择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被直线轴承深深的伤害过,后来只要有点受力的地方,都不再选择它了

大佬,请教这个问题:http://www.cmiw.cn/thread-1045986-1-1.htm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