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的下垂量怎么确定?

楼主(2022-07-12):
如挖机类的设备。履带的下垂量如何确定,和什么因素有关。具体的测量位置等信息。也欢迎推荐相关资料,

网友A:
机械手册上有个“悬链”计算,可以拿来近似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上有个“悬链”计算,可以拿来近似估算

链传动里?

网友:
一般按这个设计参考值进行,具体的测量方法一般是把一侧的履带悬空,测量支重轮安装低面和履带之间的距离。大概是这样的,我是做起重机的,起重机一般要求平整硬路面上所以不按这个来,我们一般按两托轮之间履带最低点到履带架上表面尺寸来一般也就2到4公分。

网友:
数理方程中的悬链线,本质上是计算链孔链销之间的力,用于计算分析结构强度、摩擦、磨损、润滑等,没有自己的积累数据的话,查专业手册和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