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的八大注意事项

楼主(2022-07-12):
不锈钢焊接的八大注意事项

1.铬不锈钢具有一定的耐蚀(氧化性酸、有机酸、气蚀)、耐热和耐磨性能。通常用于电站、化工、石油等设备材料。铬不锈钢焊接性较差,应注意焊接工艺、热处理条件等。

2.铬13不锈钢焊后硬化性较大,容易产生裂纹。若采用同类型的铬不锈钢焊条(G202、G207)焊接,必须进行300℃以上的预热和焊后700℃左右的缓冷处理。若焊件不能进行焊后热处理,则应选用铬镍不锈钢焊条(A107、A207)。

3.铬17不锈钢,为改善耐蚀性能及焊接性而适当增加适量稳定性元素Ti、Nb、Mo等,焊接性较铬13不锈钢好一些。采用同类型的铬不锈钢焊条(G302、G307)时,应进行200℃以上的预热和焊后800℃左右的回火处理。若焊件不能进行热处理,则应选用铬镍不锈钢焊条(A107、A207)。

4.铬镍不锈钢焊接时,受到重复加热析出碳化物,降低耐腐蚀性和力学性能。

5.铬镍不锈钢焊条具有良好耐腐蚀性和抗氧化性,广泛应用于化工、化肥、石油、医疗机械制造。

6.铬镍不锈钢药皮有钛钙型低氢型。钛钙型可用于交直流,但交流焊时熔深较浅,同时容易发红,故尽可能采用直流电源。直径4.0及以下可用于全位置焊件,5.0及以上用于平焊及平角焊。

7.焊条使用时应保持干燥,钛钙型应经150℃干燥1小时,低氢型应经200-250℃干燥1h(不能多次重复烘干,否则药皮容易开裂剥落),防止焊条药皮粘油及其它脏物,以免致使焊缝增加含碳量和影响焊件质量。

8.为防止由于加热而产生睛间腐蚀,焊接电流不宜太大,比碳钢焊条较少20%左右,电弧不宜过长,层间快冷,以窄焊道为宜。

不锈钢的焊接的9大问题

1.什么是不锈钢和不锈耐酸钢?

答:金属材料中主加元素“铬”含量(还需加入镍、钼等其它元素)
能使钢处于钝化状态、具有不锈特性的钢。耐酸钢则是指在酸、碱、盐 等强腐蚀介质中耐蚀的钢。

2.什么叫奥氏体不锈钢 ?常用的牌号有哪些?
答:奥氏体不锈钢应用最广泛,品种也最多。如:
〈1〉18—8系列:0Cr19Ni9 (304) 0Cr18Ni8(308)
〈2〉18—12系列:00Cr18Ni12Mo2Ti (316L)
〈3〉25—13系列:0Cr25Ni13(309)
〈4〉25—20系列:0Cr25Ni20 等

3.为什么说焊接不锈钢有一定的工艺难度?
答:主要工艺难度是:
〈1〉 不锈钢材料热敏感性较强,在 450--850℃温区 内停留时间稍长,焊缝及热影响区耐腐蚀性能严重下降。
〈2〉 容易发生热裂纹。
〈3〉保护不良,高温氧化严重。
〈4〉线膨胀系数大,产生较大的焊接变形。

4.为什么焊接奥氏体不锈钢要采取有效的工艺措施?
答:一般工艺措施有:
〈1〉要依据母材的化学成分,严格选择焊接材料。
〈2〉小电流.,快速焊接;小线能量, 减少热输入。
〈3〉细直径焊丝、焊条,不摆动,多层多道焊。
〈4〉焊缝及热影响区强制冷却,减少450-850℃停留时间。
〈5〉TIG焊缝背面氩气保护。
〈6〉与腐蚀介质接触的焊缝最后焊接。
〈7〉焊缝及热影响区钝化处理。

5.为什么奥氏体不锈钢和碳钢、低合金钢焊接(异种钢焊接) 要选用25—13系列的焊丝及焊条?
答:焊接奥氏体不锈钢和碳钢、低合金钢相连的异种钢焊接接头,焊缝熔敷金属必须采用25—13系列的焊丝(309、309L)及焊条 (奥312、奥307等)。如采用其它不锈钢焊材,在碳钢、低合金钢 一侧熔合线上产生马氏体组织,会产生冷裂纹。

6.为什么实心不锈钢焊丝要用98%Ar+2%O2的保护气体?
答:实心不锈钢焊丝MIG焊接时,如果采用纯氩气体保护,熔池表面张力大,焊缝成型不良,呈“驼背”焊缝形状。加1—2%的氧气,降低熔池表面张力,焊缝成型平整美观。

7.为什么实心不锈钢焊丝MIG焊缝表面发黑?
答:实心不锈钢焊丝MIG焊接速度较快(30—60cm/min),保护气体喷嘴已经 运行到前端熔池区,焊缝还在红热高温状态,被空气氧化,表面生成氧化物,焊缝发黑。用酸洗钝化方法能够去除黑皮,恢复不锈钢原始表面颜色。

8.为什么实心不锈钢焊丝要用带脉冲的电源才能实现射流过渡,无飞溅焊接?
答:实心不锈钢焊丝MIG焊接时,φ1.2焊丝,当电流I≥260—280A,才能实现射 流过渡;小于此值熔滴为短路过渡,飞溅较大,一般不能使用。只有使用带脉冲的MIG电源,脉冲电流大于300A,才能实现80—260A焊接电流下的脉冲射滴过渡,无飞溅焊接。

9.为什么药芯不锈钢焊丝用CO2气体保护?不用带脉冲的电源?
答:目前常用的药芯不锈钢焊丝(如308、309等),焊丝内的焊药配方是按CO2气 体保护下产生焊接化学冶金反应而研制的,所以不能用于MAG或MIG焊接;不能用 带脉冲的弧焊电源。

网友(2024-11-21):
又有一些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