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心矩形打孔的问题

楼主(2022-07-12):
我想以这个圆为中心画草图打孔,但是用中心矩形命令,中心会多出一个孔,删除掉孔的话,矩形中心重合约束就会跑掉,应该怎么解决。(ps:不画外部草图,只用中心矩形画法)

网友:
矩形中心跑掉,尺寸约束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发一个阵列的草图出来,比你这些不知所云的文字描述强百倍

网友:
你这啥软件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一个阵列的草图出来,比你这些不知所云的文字描述强百倍

是异形孔命令,意图是打四个孔;先用矩形命令画个草图,然后再加4个点;但是矩形中心有个点,做完后直接多一个孔

网友(点评):
把点删掉,把一条中心线裁掉一半,用这个点当作原来的中心点定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其实这种情况用2条直线约束更简明,水平、垂直两条线段,交点做中心定位,做一个孔位点,镜像两次,标好孔距

网友:
在其他位置画矩形,删除矩形的中心孔,再用点是对角线中点的关系,把矩形约束到想要的位置。
或者是先用草图命令先画一个草图,打孔的时候在参照一下四个角打就好了,缺点是特征树多个草图,多了显得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异形孔命令,意图是打四个孔;先用矩形命令画个草图,然后再加4个点;但是矩形中心有个点,做完后直接 ...

不然为啥叫中心矩形,就是有个中心点啊,这个点会自动被异形孔向导识别为打孔的点

网友:
你说的我也遇到过,现在的习惯是以圆中心画中心线,然后约束对称性,再拉两孔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