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冲压面板成型问题请教

楼主(2022-07-12):
如下图是别人家的产品,板厚1.2,凸台冲0.5左右,整块面板大小约800*1500,。我们现在想试做,用的亚威数控冲床,上下模未做拔模和倒角,冲下来面板变形一塌糊涂,后续校平机整平后,发现在冲的过程中,由于板子版型,导致很多花纹错位了。

想问下,除了模具做拔模和倒角,还有啥其他方法改善吗?

网友:
专业自有专业的道理

网友A:
这种一般用滚轮加工,一分钟最快300米,你用数控冲,能行吗,就算冲出来,效率也太低,关于变形,这个模具上要设计变形量

网友(点评):
厉害,不干机加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用滚轮加工,一分钟最快300米,你用数控冲,能行吗,就算冲出来,效率也太低,关于变形,这个模具 ...

大佬,如下图,我们之前数控冲过菱形花纹的,模具上做了倒角和拔模,不锈钢板尺寸1.2*800*1500,大约1冲下来3分钟左右,基本没什么变形。
另外您说的滚轮加工是啥?能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点评):
类似有加工C型钢,线槽的

网友B:
“。。。冲下来面板变形一塌糊涂,后续校平机整平后,发现在冲的过程中,由于板子版型,导致很多花纹错位了。。。”

未搞个冲压,胡乱分析一下。
------变形,错位。两问题,应该是因果关系。您后面提供成功案例,至少说明使用数控冲设备基本可行,只是产品工艺可能要进一步研究一下。目测现在的产品图案在正交方向有差异,延展具有两向异性特点,可能是照成产品整体变形一个原因。如果解决了变形是否可以防止错位?不换模具能控制变形吗?程序或工艺顺序什么的可换不?希望听到您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下来面板变形一塌糊涂,后续校平机整平后,发现在冲的过程中,由于板子版型,导致很多花纹错位了 ...

目前模具未做拔模和倒角,是因为客户要求冲压下来的花纹必须有棱有角(踏板贴面,有防滑要求)。
关于花纹冲压先后顺序/行进顺序、板材带保护膜/不带膜,冲压深度/速度,我都调整试过了。但大的花纹只要冲下去,整个板就开始变形(冲到哪里哪里就变,整个呈现波浪形),然后就在这基础上,花纹到最后就错位了。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搞过这种工艺的大佬,有没有啥经验可以教教我。

网友:
在变形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控制累计效果?从而避免错位?一定有门道。

网友:
楼主好:
      首先花纹设计有问题要跟你说下,这种直列的图案不是均匀走料的,这样会产生较大的内应力。一般斜错开。
      看起来你这模具也做起来了,只能加大压边力或者板料退个火看看

网友C:
做过扶梯和地铁用的踏步板。我们是普通数控冲床的冲的,冲完再上校平机,再按尺寸分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扶梯和地铁用的踏步板。我们是普通数控冲床的冲的,冲完再上校平机,再按尺寸分剪。

看来时同行,确实是踏板面板。普通数控冲?还是四工位单冲+步进机?  另外你们冲的过程中没有板变形的问题吗?就是变形导致的花纹错位

网友:
定做的深喉冲加自动送料机可以做1250*3000的板。板是多变形的,花纹错位很少

网友:
这种可以用辊压,你可以参考下口罩生产过程中的裁剪,就是上下滚刀压紧中间的钢板,滚刀转动同时钢板前进,滚刀上有凸模和凹模,在滚动过程中压出需要的形状,这个不会像冲压那样产生形变,不过这种形式不能加工很厚的材料

网友:
变形的问题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辊压成型视频;如果形变量过大,至于是材料原因,还是工艺问题,这个要具体分析了;或者可以考虑一下分两次成型,每次成型0.25是否可行?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先保留整平工艺。然后;冲这种花纹间隙不能大;1.2的料厚压深0.5;定位精度能保证0.05之内上下模刀口间隙对零;然后上下模倒角;一点点就够了;实际做的时候脱模力太大就慢慢加大倒角。上模压料+下模内脱料+板材固定。搞得好整平用不上。。。。然后看别人家的产品;带钢滚压开平切断;差不多这样吧;反正数控冲是肯定不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