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仿型

楼主(2022-07-12):
当仿型零件复杂,面很多的时候怎么进行仿型?

网友:
用三维激光扫描仪进行逆向

网友:
你是有一个异型零件的模型,然后要在另一个零件上掏空相应的形状吧?6 U  g5 _9 d/ B, x8 T
在零件界面工具,有个插入零件的功能,选好位置后合并零件,选择减去。

网友:
了解一下型腔这个命令,整个世界都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