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 检测腰形孔的位置度

楼主(2022-07-12):
各位大师,如何CMM 检测腰形孔的位置度,谢谢

网友:
设计在图纸上标注了两个位置度,意思就是说将这个腰形孔分为两个圆进行评价。你可以用测针分别在上下左右的圆弧面上取点,然后上下/左右各构造成两个圆进行位置度评价就可以了。

网友(2023-12-10):
CMM里面有椭圆元素或者圆槽元素,设定好位置度名义值,就可直接测量元素,然后就能评价位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