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合并多张DWG到一张图里

楼主(2022-07-12):
工程图转换成DWG后,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几十张DWG图纸批量合并到一张图纸里,并且排好版。。

有朋友知道么?万分感谢。。一张一张并入太累人了。

网友:
叫你做个宏吧,估计不会。我也不会,那就自己弄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A:
试试CAXA~~~~~~···.

网友(点评):
CAXA我有啊,没找到这个功能在哪里?

网友:
caxa插入中有个并入文件,看看是不是。

网友(点评):
他那个并入只能一张一张并入,不能批量并入。

网友:
自带应该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搜个合并插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CAXA~~~~~~···.

俺也用caxa,怎么操作啊请问

网友:
CAD布局可以用,但自动排版就不行了。

网友:
天河有自动排图的功能,但是还是需要一个个调整的,就像码字,码好字后还得排版

网友:
我找到一个 亲测 可以用  CAD的

网友(点评):
大佬感谢,确实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