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加工

楼主(2022-07-12):
直径240,长度10米的杆,两端加工梯形螺纹TR240*20湖南附近有可以做的吗?有旋风铣加工更好?车也行

网友A:
10米?这么大!要是小件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米?这么大!要是小件就没问题了

是的,配合内螺纹倒是小一点,但是要在一起搞,保证配得上

网友A:
|华爱杰发表于 07-12 22:51
是的,配合内螺纹倒是小一点,但是要在一起搞,保证配得上

要先做螺套好一点吧

网友B:
楼主的湖南多大啊?两个南韩吧。

网友:
这么粗的梯形丝杠,一般用在什么行业呀?

网友:
这么粗的梯形丝杠,一般用在什么行业呀?航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做螺套好一点吧

是的,要配一下,还有就是看能不能买到量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湖南多大啊?两个南韩吧。

主要是体现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