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旋轮能应用于大扭矩高转速机械吗?

楼主(2022-07-13):
请机械大师指点

网友:
是不是惯性轮飞轮?转速虽低,但旋转时产生的惯性力矩很大,起动停止需要的功率很大

楼主:
|yucaixian2008发表于 07-13 16:40是不是惯性轮飞轮?转速虽低,但旋转时产生的惯性力矩很大,起动停止需要的功率很大
就是类似于钟表上的游走轮,往复运动的,如果应用到高转速机器上,除了震动,冲击等问题,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解决?请指教

网友:
耐磨,共振,稳定性吧

网友(点评):
感谢,因为非线性运行,震动与稳定性是个问题,但釆用特殊结构,应该问题不大,至于耐磨,材料是关键,